请教以前用老版本软件-------------

楼主(2010-04-25):
请教以前用老版本软件编的程序用新版本能读出来吗?反过来呢?谢谢

网友A:
具体什么产品?
三菱

楼主:
欧姆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欧姆龙的
OMRON的,除了只能用手编或者非要用通讯模块的以外,其他的一般来说,高版本是向下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