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5):
请教:1.s7-300是否也可以用USB/PPI电缆通信,还是只能用USB/MPI通信?
    2.   请教在s7300上载程序的方法。好像与s7200有很大的不同(我s7200都上载成功了,s7300试了一下,通信不上)
请大侠指点指点,多谢您!!

楼主:
第一个问题USB/ppi应该是不行的吧。  请教S7-300的通信,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因为没有原PLC程序,硬件组态也没有,想上载程序自己学习学习。  请教高手指点啊! 该怎样建立通信?
     3kiss

网友A:
1、S7-300不可使用S7-200的编程电缆,但是原装的S7-300的USB电缆可以对S7-200进行编程。
2、请设定Set PC/PG Interface,在S7-300编程线缆的使用手册会有说明,联机成功后,可以在PLC菜单下使用Upload Station。

Good Luck~

楼主:
       感谢cvlsam ,我又试了一下,原来问题就在Set PC/PG Interface,我把本地串口设为了默认的com3,而到设备管理器中去找却是com8,改过来就可以通信了。看来这个COM端还很重要哈,你设备管理器里的是哪个就只能用哪个。(好像这COM8也是可以改成COM3或COM4的,但我能用就行了,没去改)。  中途试了一下,虽然提示本地端比特率可能为187.5k,但连按两下确定后照常能通信上载。试了一下,19.2和38.4都行,虽然38.4被提示不是此编程电缆支持的,但连确认两下后照常能通信。看来通信方面的自动纠错能力还蛮好哈,我们用的点数少,点数多了别试哈,错了我不负责哦!!!

楼主:
请教高手: 我上面所说的虽然把程序上载了,好像也有问题。 我上载的程序不再原来的CPU312C(1)里面,而在下面的s7 CPU-300里面,也就是真正硬件CPU312C(1)里没有上载的块。 但下边的有个问号的s7 CPU-300的块里的程序都可以在线监控。  想请教的是: 这种状况正常吗? 若以后PLC内程序丢失,还可以将“有个问号的s7 CPU-300的块里的程序”下载到硬件PLC中去吗?

请问,若此上载有问题,是否与下载时的提示有关,提示如下: simatic 300(1)传输率19.2kbps不受站点S7 CPU-300(地址2)的支持,可能传输率187.5kbps.   出现这提示后,我没管它,连按了两下确定后,就显示复制...在上载程序了。
cvlsam 若看见了,也麻烦解释一下,谢谢您。

网友B:
已经搞定了?
Upload程序时出现两个站点是正常的。软件不会自动在你原有的程序上更新,每Uploadstation一次都会新建一个站点将程序读出来。这样的程序也是完整的,必要的时候直接将这个程序传回PLC即可。
你觉得这样很难看可以新建一个工程再上载程序,就会只有一个站点了。
出现问号的原因是你的软件识别不了这个PLC的型号版本,需要升级: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1132.html
使用USB/MPI还能出来COM口,应该是国产的线了。这COM何止是重要。而是必须对应设置。就像你要在A3口做飞机去英国,你却非要跑到A8口去登机,想想是什么后果。

楼主:
感谢sjm213 的解释,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