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5):
LD                 X0
ANI                M0
LD                 M0
ANI                X0
ORB
PLS              M1
以上程序中M0只在这个地方出现,其他地方都没有哦,不知道起什么作用,望指教!
本人初入道,各位高手不要见笑

网友A:
M0应该在其他地方都有出现吧!

楼主:
没有哦!该程序是用VB组态的,不知道电脑上有没有, 不大懂VB

网友B:
该PLC可能与触摸屏相连,触摸屏内用到了M0

网友C:
单纯的给这样的程序是看不出问题的,最简单的方法把这段程序删了,再看看设备运行情况,就知道M0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D:
接通X0,间隔发脉冲,脚踏开关之类,多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通X0,间隔发脉冲,脚踏开关之类,多得是。

还是不明白,我太笨了哦,呵呵,能说仔细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PLC可能与触摸屏相连,触摸屏内用到了M0

该程序是用VB组态的,我不懂VB,有没有用到就不知道了

网友E:
这是异或.主是用于两地都可控制情况.也就是你的触摸屏和外接端子都可以控制M0的状态.M0应该在上位机内.程序就不用解释了吧.(上一次我的屏上有个触点坏了时灵时不灵就是用这样去做的_外接一个端子)主要是没有屏的密码.

网友E:
楼主是个新手,给你个学习的好网站.http://www.gongkong365.com/bbs/?fromuid=1548

网友F:
引用楼主xuxiaoping18于2010-04-25 11:15发表的 三菱PLC程序问题 :
LD                 X0
ANI                M0
LD                 M0
ANI                X0
ORB

你的这个plc接触摸屏什么之类的没有?
自己编段  ld m8000
                mov k2m0 k2y0
                。。。。

当没有触屏程序的时候,这样可以快速找到按钮地址

网友G:
...

VB? 上位机通信?

那样的话,可能就是用通信来告诉plc将m0置1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异或.主是用于两地都可控制情况.也就是你的触摸屏和外接端子都可以控制M0的状态.M0应该在上位机内.程序就不用解释了吧.(上一次我的屏上有个触点坏了时灵时不灵就是用这样去做的_外接一个端子)主要是没有屏的密码.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这个plc接触摸屏什么之类的没有?
自己编段  ld m8000
                mov k2m0 k2y0
                。。。。

新手哦,有点蒙

楼主:
用VB做的上位机,触摸屏原来有一个,坏了,估计是触摸屏坏了才用VB的

网友H:
楼主,找点书看看先吧。。这是基础呀。。

网友I:
应该有其它的地方用到,触摸屏上看看

楼主:
m0在VB上怎么表示

网友J:
X0 与M0 互锁,M0应该在上位机里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