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PLC数据区,写入数据显示NAN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4-25):
我现在用触摸屏来修改PLC的VD200数据区,当用触摸屏的数据输入按钮往PLC写入数据时,监控PLC,看到VD200怎么变成NAN的符合,什么意思呢?

楼主:
往别的数据区存数据就行。为什么VD200和VD300就不行,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数据类型不对。
比如说浮点的,输入30就不对,要输入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