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5):
各位大哥!!谁有三菱触摸屏GOT 1000的usb驱动啊??知道在那里可以下载吗??

网友A:
驱动在你安装的软件路径中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在你安装的软件路径中有的

是的,不用另安装的。连线对的话,它会自动识别,并提示安装,选择自动安装即可。

楼主:
不行啊。提示安装不了!!是不是我安装的软件有问题啊??有好用的软件可以给小弟发一个吗??我邮箱xiangavr@sina.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啊。提示安装不了!!是不是我安装的软件有问题啊??有好用的软件可以给小弟发一个吗??我邮箱xiangavr@sina.com!!

1.電腦操作系統是?
2.請將安裝過程截圖上來

以上

楼主:
我的操作系统是WIN7的

楼主:
三菱人机界面编程软件 GT Designer2 Version 2.33K

安装方法:

先安装环境 EnvMEL\SETUP.EXE
再安装软件 GTD2\SETUP.EXE

网友A:
可能是操作系统的原因

网友C:
你装一下GT3看看好了,我现在也在也GOT1000,今天刚刚安装的GT3,可以用的,比较好。

网友D:
XP 下试试
东莞市宜和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ehetech.com

楼主:
嗯,一会在XP上试试!!还有个问题,我用232线能通讯了,但传了画面过去后,触屏上画面的指示灯为什么显示不出来呢??别的都能显示出来!!还有就是为什么跟PLC(三菱的FX-2N)通讯没反映呢,我是直接把PLC的串口下载线插到触屏的232接口的,应该对吧??

楼主:
8楼的,你说的GT3是触屏编程软件来的吗?有好的触屏软件给小弟发个吧。我邮箱xiangavr@sina.com,!!万分感激!!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下载了个GT3 , usb 的问题搞定了,

网友C:
是触摸屏软件的,加109643087,我给你

网友E(2010-12-16):
8楼的,你说的GT3是触屏编程软件来的吗?有好的触屏软件给小弟发个吧。我邮箱
tianp2009@163.com
,!!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