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0-04-25):
请教各位师父,基恩士PLC和信捷文本怎样通信呢?基恩士里面的辅助继电器用1000来表示,而文本编程用M代表辅助继电器,主个应该怎样写!在这里先谢谢各位!!!!!!!!

网友A:
MODBUS 通讯RTU模式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