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问题

楼主(2010-04-25):
打扰各位:程序无法仿真,SF灯与DC灯常量,请赐教。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A:
FC3中的第一个DBW0要指定个DB块。看你的程序应该写成DB2.DBW0。

网友B:
诊断时所有错误都指向fc3,你自己看看,再有一些诊断组织块应该加进去。这样plc就不会stop了。

楼主:
首先感谢2、3楼的帮助,OB100、OB85我已加入,去掉了重复的输出线圈,仿真时SF灯仍亮。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A:
1. FC3中第一个DBW没有指定DB块,必须写成DBn.DBWm的形式,不能直接用DBWm;
2. 要是想让PLC不停机你要加的是OB121,OB100、OB85是没用的。

网友C:
赞同4楼说法。写数据时要指定数据块。

网友A:
因为之前没有指定DB块,所以需要指定一下将DB块打开。只要指定一次,之后的可以使用DBWm不带DB号的这种形式。
用语句表编程时经常要OPN DBn,就是要打开DB块,接下来使用的就是这个数据块里的地址了。

楼主:
感谢大家给我的帮助,问题出在FC3中的DBW数据中。现已全改为DB2.DBWX格式。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