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20GM定位模块的问题 谢!

楼主(2010-04-25):
FX2N-20GM定位模块可以设置参数控制伺服电机, 而伺服驱动器也可以设置参数,两边都设置参数相互会影响吗?

网友A:
定位模块中设置的不是伺服驱动器中的参数
三菱

网友B:
不影响的,他们是本质上的区别。

网友C:
不一样概念。。

网友D:
先设定好伺服的参数,FX2N-20GM只能设置脉冲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