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欧姆龙·CPM2A的PLC为什么总烧点

楼主(2010-04-26):
带有中间继电器,为什么频繁动作的输出点还是经常出问题
诚心诚意

网友A:
继电器输出的,带感性负载,特别是频繁动作的情况下,触点使用寿命有影响是必然的。如果在继电器线圈上并联姿容吸收回路,情况会有所改善。
楼上的头像盗版的,抗议一下。

楼主:
向你学习
诚心诚意

网友B:
可以改用晶体管输出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