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工程师帮一下忙

楼主(2010-04-26):
昨天我去安装调试PLC和触模屏时,用的是USB转串口的编程电缆,对应的COM口已连接正确,可是触模屏一直显示着PLC NO RESPONSE,还有就是我把编译好的触模屏的程序下载到触模屏时,却下载不了??/想了两天,一直想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在此请各位工程师帮一下忙
下载积分:-1(sjm213) 求助也不会求?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2010-06-08):
USB转串口是虚拟的串口,跟PLC通讯还可以跟屏就不行了,换成物理地址的串口就可以了,如果电脑没串口可以加一张串口卡,不要用PL2032的芯片就可以。
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