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0-04-26):
大家好,FX2N-4DA模块输出的电压为-10V到+10V ,能用来控制变频器调速吗?就是问这里的-10V到0V能不能控制变频调速?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吧 我也打算用FX2N-4DA来控制变频器 变频器有几个端口是用来外部输入模拟信号控制转速的

网友A:
不过变频器好像是支持0V-10V来着

网友B:
可以,0到10V或是0到5V的电压都可以
三菱

网友C:
一般都支持双极性 没问题的

网友D:
不会有-10V吧?4DA只是有0~10V的电压输出

网友E:
这个是可以的,我们就再用这套控制系统。

网友F: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网友G:
关键是,变频器的参数相应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