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变频器调速的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0-04-26):
要用PLC通过FX2N-4DA控制变频器调速, 要怎么编程啊 给DA模块什么要的数据

网友A:
有一个三菱plc与台达变频的程序,你看看吧,应该会有意点帮助。
VFD-B与FX2N通讯(附注释).rar
下载积分:+1(305248141) 你人真好 &n ..
下载积分:+1(zhangzhitao)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xulileigh) 3Q~~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我传的程序中关于输出,比较的内容是你不需要的。你自己研究下然后改掉。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无极调速吗? 如果是固定的几个速度 直接PLC控制变频器的IO就行,无极调速的还没用过,看了下手册,变频器都有模拟量输入端,直接把DA连到这里就可以了吧
下载积分:+1(xulileigh) 感觉这个简单点

楼主:
说实话 一楼大哥给的程序俺感觉看不懂诶
为什么要把十六位转换成ASCII码嘞 还有好多都不懂

网友A:
那你还是看下变频器的内容吧。变频器里的可识别信号是ASCII码,所以要转换。边工作边学习,让自己更强大。
下载积分:+3(zhangzhitao) 热心助人!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楼主,若是单台变频器调速的话没有必要用PLC吧,这未免太奢侈了

楼主:
肯定不是的咯 还有2个伺服电机

网友C:
这么说也才三个单元而已,什么机器啊?要用PLC来控制

楼主:
就是要用PLC~~瞧不起咱才3个单元嘛

网友A:
楼主很有意思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失态失态了

网友A: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2010-07-07):
同意楼主的意见
有些时候不是说需不需要的问题
有的是客户要求有的是美观
不能为省那点钱把面子丢啦
这样的程序是可以编的就是各位大师太保守啦,多指教吗

网友E:
我也要三菱PLC和三菱变频器的通讯为,如何用

网友E:
急呀,该怎么用呢

网友F(2010-09-09):
谢谢,很实用啊

网友G:
通过PLC模拟量输出到变频器的频率调节端子代替电位器调节变频器频率。

网友H:
靠 我也不会呢 这么多大虾在呢

网友I:
太奢侈了

网友J(2011-03-17):
D/A模块输出模拟量控制变频器

网友K:
俺们不用模拟量啊

网友L:
不管怎么都好,多谢了!

网友M(2011-05-12):
我也好想知道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