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三菱PLC与编码器结合起来 给电机测速

楼主(2010-04-26):
要求通过触摸屏显示转速 并能调速 此电机非伺服电机 是一个小电机通过正反转带动机械装置控制大电机的输出速度 是机械调速

网友A:
编码器Z相接告诉计数模块。如果需要再精确点可以用AB相,前提是你的计数模块的极限频率小于A相频率。把数据实时写到寄存器在人机上显示出来就ok了。
你的机械调速没太看懂,小电机带大电机??
普通异步电机的调速直接用变频就好,将编码器的所测速度作为反馈,用PID形成闭环调节。(其实变频自己的调速就是PID,可以进行设置,不过你再自己用一个也未尝不可吧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