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求各位大侠松下FP0小数点问题输出问题

楼主(2010-04-26):
如何把带有小数点的得数传给脉冲输出 例如:1000除33得数30.30303030转为脉冲输出参数

网友A:
估计是四舍五入吧

网友B:
不可能实现吧,伺服的话可以用电子齿轮来实现

网友C:
你可以通过电子齿轮把输出脉冲变成整数,那样就好办了

网友D:
可进行浮点计算,当然,控制器是不可能发零点机个脉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