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间歇控制

楼主(2010-04-26):
用两只时间继电器和一只继电器组成间歇运动!!!
怎么设计啊!!!!!
要求继电器吸合5分钟!!!
断开十分钟!!
只要一通电就一直这样动作下去!
!????求图!!!!

网友A:
这个有一种时间济电器, 他本身就有这个功能 了,本身他就有二个电位器, 一个调吸合时间,一个调停止时间,可用在如注塑机吸料及抽水机(我家的水井就是用这个,因为水不够抽要是用自动抽的话水井没有水了, 那自动开关又不到停止的信号,所以抽水机就一直空抽,我就用了一个这样的来不管他有没有水我抽三分钟就停半个小时,再抽水三分钟再停直到水塔的水位到了, 他就停了)

网友B:
这个电路其实很简单,楼主还是自己想想吧!

网友C:
理论上来说,下面的图就行了吧: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楼上的已经回答得很清楚了!!自己看嘛!

网友E:
楼主有这样的时间继电器,不用自己在设计了。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两个时间都是可调的,

网友F:
有得买的,就是时间都可以调整的...价格是稍稍增加了..出租屋的抽水机经常用到...

网友G:
DH48S-S欣灵就有,比你用两个时间继电器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