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6):
怎么设置在EPLAN P8中去掉权限管理啊 因为我想在属性 -路径功能文本中写入字典中没有的文本
出现的是输入值无效,提示的是不允许输入字典中没有的文体。那为大哥给我指点下。非常感谢。

楼主:
非常感谢,我自己找到了答案[原创]EPLAN Electric P8最常遇见的几个问题
时间: 2009.07.24 08:54:00
标签:  EPLAN ,EPLAN Electric P8,常见问题
1.为何在功能文本区(或者自由文本区域,备注区域)等输入文字时,会提示
“根据权限管理中的当前规定,不允许输入字典中没有的文本”?

    在EPLAN 启动时,用户会提示选择"初学者""进阶者""专家"三种用户,选择不同用户,菜单中显示的内容及用户权限是不同的.选择"初学者"后,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还有页菜单下的"导出→DWG""导出→PDF"等菜单项都不会出现,系统仅显示常用的菜单项,其目的是让初学者专注于原理图的设计.
    如果在第一次选择了"初学者",并且勾选了"不再显示此对话框",今后启动时系统就不会再提示用户.如果需要重新显示提示对话框,进入软件后选择菜单"选项→设置→用户→显示→用户界面",选中"重新激活消隐的消息(reactive suppressed messages),下次EPLAN 启动时就又会弹出用户选择对话框了.
记住不要再选"初学者"了.

2.插入自定义的设备到原理图中,系统提示"显示:已被选择的部件必须包含下列信息:、 1)宏 2)功能模板 3)符号文件以及符号编号"

这是由于部件定义不够完整所致.当插入一个设备时,EPLAN 会根据已有的功能定义到符号库中查询相应的默认符号,如果没有功能定义,EPLAN 就无法调用符号,就会出现这个现象.解决方法就是在部件管理器中,切换到"功能模板"下,将功能模板添加完整.

PS:继电器的触点一般是转换触点,有3个连接点;不要与接触器的辅助触点(2个连接点)相混,否则选型会有问题.

3.导出DWG/DXF图纸时出错,提示无法导出(仅1.8及之前版本,之后的版本无此问题)
①文件名包含中文或全角字符
②项目名包含中文或全角字符
③层中包含中文或全角字符(多数是因为从外部导入了其它CAD软件中绘制的自由图形,而该图形包含了中文图层)
④输出的文件夹中包含中文或全角字符(比如不能输出到用户的桌面,因为中文系统下桌面文件夹为"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CAODAPING\桌面",而英文操作系统为"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CAODAPING\Desktop",因此能正常输出
⑤图形中的线条的颜色,可能使用了"倒转至背景"

4.编辑完成符号库后,提示因为兼容性原因无法同步.刚刚编辑的符号还是改之前的内容.
其原因是之前的编辑过的符号库中存在错误.在编辑EPLAN 符号时,完成符号后,注意使用"检查符号"工具,确保符号正确后,再关闭符号库.这样就不会出现问题.
另外,通常不建议直接修改系统自带的符号库,如IEC或GB库,而是新建一个符号库,把标准库中相近的符号复制到自己的符号库中进行修改.
当符号库出现问题后,解决的办法就是将EPLAN 安装路径下,"符号/companycode"文件夹的符号库如IEC_symbol.slk和IEC_symbol.sdb复制到"项目/companycode/项目名称.sdb"下,覆盖已有的文件即可.

5.我在使用eplan制图的过程中,如果复制一个元件,例如-Q1, 然后粘贴,但是粘贴的对象不是-Q1,而是EPLAN图框,请问是什么原因?
是由于打开了设计模式,设计模式下,如果要执行复制操作,需要选择一个"插入点",在进行粘贴时就会以这个插入点作为捕捉的对象.
在进行图形绘制和设计时非常有用的一个功能.

网友A:
lz你的E-PLAN是破解的吗?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