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

楼主(2010-04-26):
请教各位,我重装了下系统。组态王驱动软件就是空的了。我如何解决,,

网友A:
在重新装软件呀,相关的文件都没了,肯定不行了。

网友B:
引用楼主周瑞于2010-04-26 21:14发表的 组态王 :
请教各位,我重装了下系统。组态王驱动软件就是空的了。我如何解决,,
你用安装文件重装下驱动不行么?

网友C:
重装系统电脑C盘里面的东西都没有了,你把组态王重新安装下就可以了

网友D(2010-06-17):
安装组态王光盘中的驱动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