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伺服电机和驱动器不匹配怎么办

楼主(2010-04-26):
买的三菱的旧伺服,驱动器是MR-J3的,但电机是MR-J2系列驱动的,
以前试的能转,但现在在速度模式下不能调速,速度始终很快,
不知该怎么办,那位大侠能有个好办法?

网友A:
二者都是MR-J3。还不匹配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者都是MR-J3。还不匹配
不好意思打错了。驱动器是MR-J3的,但电机是MR-J2系列驱动的

网友B:
电机与驱动器不匹配会出现的问题较多,建议最好还是换用与之相匹配的电机

网友C:
不匹配会报警的
三菱

网友D:
确实没有这么用过,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茫然了!!

网友E:
没有这么用过

网友F:
我用mr-j2s替换过mr-j2的,没问题,j3的就没试过

网友C:
不匹配会报警,要更换成匹配的
三菱

网友G:
换可以匹配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