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问题求助

楼主(2010-04-26):
*D1000中的*代表什么意思啊,请问

网友A:
间接寻址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请问这个指令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B:
一般你要做程序比如移位存储,现在存D5000,下一次存D3000,只要更改×D1000你的值为5000--3000就自动存到D5000然后D3000就行了,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