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电抗器问题

楼主(2010-04-27):
谁知道电抗器怎么个接法。就是变频器输出电抗器。接在变频器U V W 上面在接到电机上面的。大家提个说法,,我 这里是明电舍VT300变频器。480KW的,2台变频器组合起来的
,就是U V W 一台,2台 U1 V2 W2 在经过电抗器3台,一台4个头,组合起来,接到电机上面。我接好后显示,回生中过电流。说明电抗器接的不对,请问谁知道,不知道的也可以发一下言,我可以参考一下。谢谢大家。
下载积分:+1(sdh6061431)

楼主:
补充一下,就是运行起来,运行不到5秒,显示回生中过电流。
下载积分:+1(sdh6061431)

网友A:
楼主的语言描述我没搞懂,可以 重新描述下?

楼主:
480KW变频器1台,它是分2台柜子做的,进线1路,R S T
出线2路,, U V W U1 V1 W1 接到电抗器上面,在接到电机上的。电抗器有3台,1台有4个接口。(就是接线的)
下载积分:+1(sdh6061431)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你线路设计有问题,两个回路切换好像得用开关断开吧!我们以前用的刀开关

网友C:
电抗器二次侧不能开路哦,

楼主:
这个是1992年的变频器,日本的。明电舍VT300,应该说是变频器里面的输出电抗器,我们国内大的变频器也是这样做的,我问了一下,但是也没有详细说什么接,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