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教:编三菱PLC控制的电梯程序如何判断上升和下降?

楼主(2010-04-27):
我在自学编制电梯程序,但不知道如何判断上下,请高手指教,谢了!

网友A:
没搞过这个东西 不过好像坐电梯的时候我如果在1楼我按3楼 靠这个做逻辑判断 应该能知道是要上还是要下吧

网友B:
将电梯的位置和内选信号和外呼信号做比较后座判断上升还是下降。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我还是不太明白,电梯上下如何确定?

网友C:
楼主:1层楼为数据1,2层楼为数据2,3层楼为数据3,当你在2楼时,按3楼则2<3正转上升,按1楼时,2>1反转下降。也就是每一层楼站点对应一个数据寄存器。

网友B:
是这样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