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临淄智能模块控制电加热

楼主(2010-04-27):
一个120KW的电加热的控制问题.
有人建议用临淄晶闸管智能模块来控制。
120KW的电加热,三相交流,换算出的电流是182A还是300多A呢?
选择多大的模块合适?还有需要配的快速熔断器选多大合适?还需要断路器吗?需要多大的断路器?
问题补充:我看了临淄那个模块的网站选型介绍里面还说需要过压保护,选用阻容吸收和压敏电阻,这两个又怎么选择呢?这个柜子应该怎样设计呢?

网友A:
每相电流理论60A左右,实际在50-80这样。个人认为选80A比较合适。

楼主:
80A?
楼上的大哥,相电流60A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顶上去,在线等。。。。

楼主:
继续顶,没人来帮忙啊,大哥,顺个手呗!

网友B:
不用搞那么复杂 我们这300KW的玻璃退火窑生产线 就是用温控器和可控硅控制 还有可控硅的触发板

网友C:
看你用什么加热管了,每根加热管的功率,用什么的接法,每组有几根加热管。再计算出每组的电流,再选智能模块。需要的话加我QQ897172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