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T D9.F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4-27):
请问 LD M60 RST D9.F 和 LDI M60 SET D9.F 是什么意思,其中的 .F 有什么含义吗?

网友A:
rst D9.F是把寄存器D9的b15位复位
下载积分:+1(lxhwawa)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的正解,这个应该是Q的程序,支持D的位作为M用

网友C:
是复位和置位字里的第1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