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7):
现在有两台设备上分别用的是三菱A系列和三菱Q系列PLC,PLC都在设备上运行,怎样才能把PLC里的程序备份到电脑上,手上有三菱通讯电缆,已经把PLC和笔记本电脑连接上了。
另外设备上的三菱触摸屏里的程序如何备份(三菱触摸屏型号A970),谢谢!

网友A:
PLC用GPPW 8編輯軟體把它下載後存檔即可,人機要用GT DESIGNER 2,一樣把它下載存檔即可.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用软件读取保存就可以
但Q和A的编程电缆是不一样的
三菱

楼主:
哪位朋友能发个备份过程中的截取下来的图片文档,本人是新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位朋友能发个备份过程中的截取下来的图片文档,本人是新手,谢谢!

http://www.ymmfa.com/thread-gkfid-56.html
在此下個手冊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