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

楼主(2010-04-27):
大家好,小弟最近学三菱伺服,有几个问题搞不明白,懂的帮忙解答下,谢谢。
1. 三菱MR-J2S-20A的伺服放大器不装电池时,是不是要用相对位置控制模式?装电池时,是不是要用绝对位置控制模式?此时能不能用相对控制?
2. 相对控制时,能用绝对指令DRVA吗?绝对控制时,能用相对指令DRVI吗?

网友A:
有电池相当于是绝对式编码器,这样断电后未知能记忆住
相对定位指令或是绝对定位指令有没有电池都可以使用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