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7):
GTD 2 不能读文件,可以新建!

网友A:
可能是版本问题,有的英文版的不能打开一些用中文版设计的程序
三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版本问题,有的英文版的不能打开一些用中文版设计的程序

我的能打开,英文的能打开中文编的,中文也能打开英文编的,在同一台电脑上还安装了sw2d5c-SoftGOT1000[可以用电脑代替触摸屏的软件]和GTD 2,都没问题。
你把路径减少看看。

楼主:
不行啊! 新建后,也保存不了!    我是的XP SP3

网友C:
1.把工程文件路徑減少看看
2.重裝gtd2軟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啊! 新建后,也保存不了!    我是的XP SP3

我的也是XP SP3,只不过是一步一步安装的。安装一些工控软件,除了有时候需要打上对应补丁或者启动服务外,还没有遇到过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XP SP3,只不过是一步一步安装的。安装一些工控软件,除了有时候需要打上对应补丁或者启动服务外,还没有遇到过任何问题。

你装的是 GT D 2, 几啊? 一步一步装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