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不能安装三菱的编程软件

楼主(2010-04-27):
win7不能安装三菱的编程软件,不知道什么版本的能装哦

网友A:
几款老版我没有安装成功,新版不知道

网友B:
GX Developer V8.52或以上 安装环境Win7专业版
如果安装低版本的,需要首先安装三菱的兼容补丁,日本三菱官网会有下载。
Good Luck ~

网友C:
XP专业版的能安装,或者用三菱的高版本也可以,但前提是专业版本系统。

网友D:
英文版的可以装(8.72版,软件+仿真都可以),我有装过。中文版的8.52就可以装了(好像仿真装不上去)。中文版的8.86可以试试可以不可以(软件放桌面后再装)?

楼主:
倒霉 我的是家庭版的 装不了了 这个正版软件也没什么用

网友E:
可以呀··我的就是WIN7的··我装的·GX8.5的··

网友F:
我的win7也装不了三菱的编程软件,这么样度不行

网友G:
建议换xp sp3专业版

网友H:
仿真不行,可考虑换XP

网友I:
一点问题没有。我装的是7.08J。

网友J:
试试用这个了,不用安装直接使用。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62710.html

网友K:
win7 可以装 8.52 有用过 ,旗舰版

网友L(2010-06-24):
我WIN 7 32位元已安裝測試沒問題,64位元建議先等一下吧!
1.sw8d5c-gppw-e_91v
2.sw7d5c-llt-e_25b
3.MX Component
sw3d5c-act-e_14q
4.MX Sheet
sw1d5c-sheet-e_10l
~以上測試都正常
其他三菱軟件測試中

网友M:
我的win7可以装8,86三菱的编程软件,

网友N:
建议用 XP SP2专业版,SP3有时也有问题的

网友O:
我的win7旗舰版装的是8.86版。

网友P:
GVD7和仿真5安装使用成功。Win7 U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