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8):
永宏PLC问题请教!那位会的帮下忙!

那位大侠帮帮忙,我很少用永宏的PLC。现在遇一个问题。有那位会的帮一下。我现在有一台永宏FBS-32MAT的PLC。想用来控制两台步进马达。要求主马达的速度可以通过按钮加减。每按一次按钮速度加大或减小100KHZ。最大800KHZ,最小0。并且速度掉电保持,下次开机速度保持上次的速度不变。另外一台定速运转。速度500KHZ,要求每一个外部触发信号只运转一圈后停止。机器不设计人机,所以不能用人机输入运转速度。邮箱:lichaohua223@163.com.  谢谢!

网友A:
速度是否搞錯了FBS-32MAT 可到100K以上嗎?

网友B:
FBs最高才120K,
要FBn的才最高才512K
大哥?
乱搞一通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要FBS-MN的最高可920K
估计是搞错了!
我搞过类似的机器,很简单的,用一个寄存器,保存输出频率,一个按钮的上升沿时该寄存器加100K,另一个按钮的上升沿时该寄存器减100K就OK了!你看一下表格!

楼主:
对不起!是发错了!速度在10--100KHZ之间调!呵呵!不过还是谢谢大家了!

网友D(2010-05-28):
顶一下三楼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