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写了一个程序,请各位帮忙看一下有什么问题没有?

楼主(2010-04-28):
我刚写了一个程序,请各位帮忙看一下有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A:
不知道你I/O点的功能设置,所以无法详细的检查你的程序。比较明显的错误帮你找出来了。
下载积分:+2(szzhang001)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yfjelley)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说句实话!如果一个程序不加注释!简单一点可以看!但是如果不懂你意思!看你的程序就好像看符号一样!

网友C:
条件控制,写得有点啰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I/O点的功能设置,所以无法详细的检查你的程序。比较明显的错误帮你找出来了。
初始化直接接通就可,无需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