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万用表测量电阻阻值和好坏

楼主(2010-04-28):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还要怎么测啊?直接量就可以了,看结果和铭牌标的阻值是不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就是好的啊!不一样那就坏了啊!!

网友B:
直接用万用表接电阻两头测,选个档测,很复杂吗?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机械万用表一般用RX100或RX1000档来测量。。。使指针偏置在表盘2/3的位置。。此时的读数就比较准确。。阻值=读数X所选择档位就是啦。。

网友D:
晕!用数字表不就行了。
看值啊!!!!

网友E:
这很难吗。用万用表测下就OK了啊

网友F:
给份资料你

网友G:
看色环,再用万用表测量,如果阻值跟色环标的在充许的偏差范围内就是好的。

网友H(2010-05-29):
不知道这个资料对你有没有用啊
希望有用啊

网友I:
把电阻放在绝缘板上,将万用表的二只表针压在电阻的二端.注意测试前要将电阻脚搞干净.
测试过程中手或其它物品不要接触到电阻脚.特别是同时碰到二只脚.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J:
用机械万用表电阻档位:R*100AK或R*-1K档。用红、黑表笔测电阻两端,读电阻指示栏,再乘以档位倍率即可得出阻值。

网友K:
看有没有阻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