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8):
学习了子程序不知道怎么的写好后写入PLC就显示程序错误
求一个简单子程序实例

网友A:
返回指令写了没有?或者子程序编号写了没有?

楼主:
麻烦帮我看下这条子程序输入PLC就显示程序错误
应该怎么改,高手帮帮忙
附件: 子程序.doc (37 K) 下载次数:59

网友B:
P9写错位置了.   在结束指令FENG下面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楼主:
谢谢3楼的回答
子程序不是说把子程序运行完之后再运行到主程序的吗?
而这个程序在仿真里式了下不管X000是否接通按下X001,Y001都会能接通,在请问下怎么理解,拜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3楼的回答
子程序不是说把子程序运行完之后再运行到主程序的吗?
而这个程序在仿真里式了下不管X000是否接通按下X001,Y001都会能接通,在请问下怎么理解,拜谢

你对PLC的运行方式理解有问题。
不管你程序中的条件是否满足,PLC都是一直不断的执行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扫描过程,不会因为某个节点的未导通而停止在那里等待。

楼主:
谢谢6楼的解释
如过是那么说的话是不是调用子程序就没什么意义啦,同样要使用一个输入端子才能把子程序调用,如果在子程序里串个输入端子的常开点的话不就不需要子程序命令了吗?
哪为大师给解释下子程序是什么意思,具体调用后那些可以输出哪些不能,还是都可以能输出谢谢!!!

网友A:
如果你进行过西门子的200或300编程,将对子程序有深刻的理解。
对于在某种特定条件下才使用的程序,完全可以做到子程序中,可以有效减少PLC扫描时间。
并且,如果把各项功能分别做到子程序,也有利于对程序的理解。
当然对于不太复杂的程序没有必要使用子程序功能。

网友D:
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 下载积分:-1(sjm213)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