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与PLC连接

楼主(2010-04-28):
求一编码器与PLC连接应用程序。要求用文本显示框,输入运行范围后电动机会自动上升下降(自动升降机程序)

楼主:
没有高人知道吗
请你们显示下才华吧
拜谢

网友A:
以FX为例
编码器与PLC连接是一个问题,硬件上接线完成后,直接读取对应的高速计数器编号就可以得到当前数值:
http://sjm213.plcjs.cn/archives/2010/20103810538.html
用文本显示框输入运行范围是一个问题,这是触摸屏编程的事,对应的数值写入到PLC的地址寄存器即可。
电机自动上升下降是一个问题,这是PLC编程的事,用比较指令就可以了。
综上,好像只有编码器的接线和读值有些难度,看了以上链接的介绍是否明白了?
下载积分:+1(ykykkhor) 热心助人

网友B:
我要学习学习啊!给我看看啊

楼主:
非常感谢2楼的回答,略懂一点了。我是新学习PLC,自动升降机我用的很多只是自己还不会编写,当时有个这程序可惜没连接线吧他考出来,呜呜

网友C(2010-12-15):
我也是来学习的,希望更多的高手能在论坛上指点一二哦,显示自已的才华吧

网友D:
多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