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程序

楼主(2010-04-28):
在程序里怎么设置能让程序一年后不能使用(对于不付款的客户得这么做) 谢谢!!!

网友A:
那你选用的PLC要不能被破解的就可以了,如目前的FX3G。
以FX2N为例,写一段延时一年后动作的程序,去驱动M8034就可以了。

楼主:
恳求具体点怎么写,如果断电或者把PLC打到停止再运行延时会成新开始计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恳求具体点怎么写,如果断电或者把PLC打到停止再运行延时会成新开始计时吗
可以用断电保存区域。

网友C:
延时一年后动作的程序怎么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