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70与FX2N通讯问题

楼主(2010-04-28):
我是PLC的初学者,找到FX2NPLC和A970的屏幕后,程序写入到PLC和A970后,用FX9GT-CAB0连接上屏幕和PLC后,显示CHECK COMMUNICATION(CABLE COMM.DRY DATA LINK MODULE)程序已经仿真过,能用。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B:
触摸屏后面有没有扩展通讯板的,扩展422口
三菱

楼主(2010-08-25):
有扩展板,已经解决了,线的问题,把通讯线拆了重新接了一遍,买的线里面接的不对
下载积分:+2(zyfzxh) 感谢分享問題處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