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动控制CPU

楼主(2010-04-28):
用运动控制软件怎么查询Q172,Q173CPU的序列号,本人英文水平级别是0,谢谢了。

网友A:
什么序列号,如果是产品的序列号,那CPU外壳上就有的
三菱

楼主:
我要的是CPU内部的序列号,谢谢

网友B:
在线通讯后,可以读取版本序列号的。

楼主:
CPU可以读出来。就是不知道从那里看,请说明,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线通讯后,可以读取版本序列号的。
版本号可以看到。怎么再重下载到172里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