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如何设定时间PLC的CPU不工作

楼主(2010-04-28):
欧姆龙PLC如何设定时间PLC的CPU不工作
请教下在下

网友A:
这里给你个例子程序,不过不推荐这样做。
[attachment=38726]

网友B:
我也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C:
楼主是要干坏事了喔!2楼的还有没有三菱的时钟程序?

网友D:
请问CPM1A时钟程序也是一样的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要干坏事了喔!2楼的还有没有三菱的时钟程序?
有,难道你也要做坏事?

网友D:
不一定做坏事就要用呀,做别的程序里都可以用到这个程序.呵呵

网友E:
看来还是用日系的多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F:
常用的是时间继电器和读取系统时钟

楼主(2010-09-02):
发个程序来研究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难道你也要做坏事?
没有,学学..或者以后有需要用到..

网友G:
我也想要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