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看此图有没有错

楼主(2010-04-28):
我是刚接触欧姆龙的PLC,请问各位师傅上图的#0050有没设置错?此画面是从一教材里剪切下来的。

网友A:
按其中文含义,要将HR的第0位传送给200的第15位,其控制字应该为#0F00
Good Luck~

楼主:
谢谢,
我想不明白#0050这个控制数是不是写错了,应该是#1500这样才是将源的HR0000位放到目标20015位吧,

网友B:
#0050是个错误的BCD码值!
在指令执行期间!er标志位会ON!
应该为#1500

网友B:
#0050本身没有错!但是用在上面的程序中!决对错误!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