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指令写入值会变吗?

楼主(2010-04-28):
——[M8000]———[TO K0 K19 D24 K2] 这条指令里面 如果D24的值一直在变 那么写到K19里的值也是同步在变的吗?

网友A:
应该不是同步变,一个扫描周期变一次
下载积分:+1(xulileigh)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一语道破,“一个扫描周期变一次”

网友C:
你是做非标设备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什么是非标设备??不懂 俺是菜鸟

网友C:
就是非标准化设备。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什么是标准化设备 什么是非标准化设备
有什么区别和用途

网友D:
特使模块写入指令在有要求改变数值时给写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