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一下忙

楼主(2010-04-28):
今天我用一块FX1N-485-BD,要用到RS指令,当我把程序写进去时,可是却没有信号输出,我用模拟软件时,却发现RS是一个不支持的指令,可是我在三菱资料上是可以支持的?不知道什么是什么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钟指令?写进去也是同样的问题?TWR指令

楼主:
补充上述问题:程序如下,大家看一下,问题出在那里?
描述:关于FX1N-485-BD

网友A:
模拟软件不支持RS指令的吧。
你怎么知道没输出的?
有没用串口调试软件监看?还是直接接在控制的东西上,东西不受控制?
如果是后者PLC,控制的器件地址正确吗?

楼主:
正确的?就拿TWR来说吧,那个也是不行的?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