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条形码是否完整后输出信号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0-04-28):
请教各位大侠 我现在判断印刷品上面的条形码是否完整 如果是完整的则输出一个信号或者是不完整的输出1个信号 不需要知道条形码的具体数据 有啥好的办法啊 急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这个不是PLC的问题吧,要知道你所处理的条形码的编码方式,然后根据这个方式检查是否完整。
至于输出和不输出,应该不是问题吧?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和PLC应该没什么关系吧,其实我也不懂,你只能自己去找找这方面的资料了!帮不上你了!

网友C:
用协议宏编写通信程序
!

网友D:
用映像比较行不行,事先输入某固定产品的完整条形码存储起来,再根据图像比较器,如果有不完整的条形码就在传感器输出动作。。这样做的工程量会比较大。。。因为不同的产品的条形码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单一品种还好。如果是多品种就要建立多品种的数据库。

楼主:
多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