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8):
救命!FX3U-16MT的Y0高速晶体管击穿!无助!型号:NA3   86  哪找啊?谢谢好心人!指点!

楼主:
不甘心就这样变为坏点!

网友A:
找杨站长想想办法!

Email:   hfzwz@qq.com

楼主:
了解得知,就算更换同型号晶体管在脉冲发送中也不稳定》不知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B:
引用楼主申长太于2010-04-28 17:10发表的 救命!FX3U-16MT的Y0高速晶体管击穿!无助! :
救命!FX3U-16MT的Y0高速晶体管击穿!无助!型号:NA3   86  哪找啊?谢谢好心人!指点!

FX3U 的还没用过, 2n的更换下点就可以了,早期的是扁状的类似继电器的东东,后期的是贴片的, 就知道这一点了.

网友C:
设计时可能有些小问题。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D:
可能是外部问题引起的击穿的,一般就是换一个点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外部问题引起的击穿的,一般就是换一个点就好了

网友E:
外部问题修好,用别的点 Y1

楼主:
到三菱售后去打听后得知,3U的晶体管和别的系列不共同,唯一的方案去三菱售后!国内找不到管子!

网友F(2010-08-17):
要命啊,这个管子难买。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G:
兄弟,你那个NA3 86 的管子找到没有?请与我联系,QQ:616643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