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比较指令的一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0-04-28):
我们知道在比较指令中,根据比较结果(大于,小于或等于)对相应的标志继电器进行置位。在一段程序中如果有多个比较指令,都会对同一标志位产生操作,不会有冲突吗?(新手学习,勿笑)谢谢

网友A:
比较完之后,马上根据结果做出动作就行了。
然后再进行下一个比较。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B:
不会啊!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PLC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逐行扫描执行程序的。

网友D:
你说的太模糊,你没有说明是那个比较指令。不一样的。有比较指令输出是你提定的。多看看手册。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比较指令。

网友E:
如1楼所说,如果是相同的标志继电器,则可用另外的辅助继电器、将标志信号取出或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