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冲存储器??

楼主(2010-04-28):
特殊单元的缓冲存储器BFM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它里面的存储器编号是什么?
能按通道来看吗 ?
请教各位师傅 谢谢

网友A:
它就是缓冲的存储器!!
它的编号根据特殊模块的不同都不一样,要看具体手册!

网友B:
缓存是特殊功能模块的概念,模块除了有自己占用的IO以外 内部还有一些特殊的寄存器 编号和含义依模块而定
读取写入用 from to指令 或是智能模块读取指令

网友C:
顾名思义 就是缓冲存储的地方 断电重启就没有了。
存储器内的各个位都有具体的含义,不同的硬件模块所对应的含义也不一样。
我们在使用硬件模块的时候 都需要对存储器内的各个位进行设置 设置完以后存入EEPROM中 EERROM是断电保持的
这样 当PLC下次启动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从EEPROM中调用参数了 不需要再重设置。
以上是以CCLINK模块举例的,不当之处还请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