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8):
我安装了三菱的PLC编辑软件。可是和PLC联机时,总是连接不上,在在线栏中的传输设置也是白底,无法选择,不知该如何呀!我用USB-SC09下载线,也有安装该驱动。谢谢个位帮助呀!

网友A:
既然连接不上,就不许设置通讯参数。
传输设置是白底,要么新建一个文档,要么把所有的窗口都关掉,让它变成可以选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连接不上,就不许设置通讯参数。
传输设置是白底,要么新建一个文档,要么把所有的窗口都关掉,让它变成可以选择的。

如果还不行,那就是RP问题了,重装编程软件或者换操作系统。
曾经帮朋友解决过,最后是操作系统的原因。[相同的软件,相同的系统,在别的笔记本可以,在他的上面就是不行]。

网友C:
正如一楼所说:“传输设置是白底,要么新建一个文档,要么把所有的窗口都关掉,让它变成可以选择的。”但我要说的是:你用的是USB的数据线,那怕按上面的做了,也连不上。因为你还要设定通信端口,如果是有RS232端口的电脑就不用了。很多USB端口设定超过COM3,COM4就连不上,但因为已安装了其它的USB设备,端口已被占用,这时需卸载COM3的设备再来安装你的USB-C09+R的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既然连接不上,就不许设置通讯参数。
传输设置是白底,要么新建一个文档,要么把所有的窗口都关掉,让它变成可以选择的。

“不许”应该是“必须”,特此更正~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帮助。之前都可以用的,就是电脑有点问题,我把该电脑一键还原后,现在就这样了。对了,我的程序没有存放在该软件的相应的文件夹,不知这样有没有关系呀!谢谢!

网友D:
曾经跟我一样的悲剧。
“在线”——“传输设置”显示灰色的话 99.99%是因为多开了除了程序以外的某些需要用到在线功能的窗口。
不妨试试点击“窗口”,看看如果关了别人的其它窗口,只剩下主程序窗口,是不是就可以设置“传输设置”了。

补充一下,三菱GX软件会自动保存界面,也包含能记忆你关闭软件的时候已经打开的窗口,等到你下次重新打开GX软件,它又会自动的把上次的许多窗口自动打开,所以当传输设置为灰色的时候,想通过重启软件来解决,是会注定杯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跟我一样的悲剧。
“在线”——“传输设置”显示灰色的话 99.99%是因为多开了除了程序以外的某些需要用到在线功能的窗口。
不妨试试点击“窗口”,看看如果关了别人的其它窗口,只剩下主程序窗口,是不是就可以设置“传输设置”了。

谢谢你!在窗口中就选择了主程序呀!但是该设置还是无法点击(传输设置)。

楼主:
奇怪!为何有的程序可以进行通讯,有的又不可以呀!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E:
估计是你软元件监控没关掉   关掉后 按一下F2  就可以设置了  COM

网友F:
我有过这样的事,usb-232的问题,把转接器把掉,关掉编程软件重装usb驱动就行了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G:
软件从新安装一遍应该可以

网友H:
请问是不是把232的线反接了。我以前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连接不上

网友I:
通讯接口设置对了吗? 在我的电脑------属性-------硬件管理,看下你的通讯口是多少
微信或qq:503660666拆机PLC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