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的问题?

楼主(2010-04-28):
大家好,本人系菜鸟。问一个滚珠丝杆的问题,滚珠丝杆直径d=8,导程l=2.5,珠经Da=1.2,D=16,Ca=177…,如图所示。
由这些条件怎么计算出,滚珠丝杆螺纹距Pb? 滚珠丝杆的长度? 谢谢!

网友A:
导程是指丝杠转一圈螺母在丝杠轴线上的位移。对于单头丝杠来说螺距和导程在数值上是一样的,对于多头螺纹来说导程等于螺距乘头数。
如果是单头丝杆,Pb=l 也就是Pb=2.5
如果是双头丝杆Pb=2*l,也就是Pb=5
下载积分:+3(wsandlqj) 热心助人

网友B:
对于单头的导距就是螺距,对于多头的那就是导距*螺纹头数就是螺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