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三菱FX

楼主(2010-04-28):
请问大虾。三菱FX SEGL--- SEGD--- 怎样编写指令

网友A:
参照编程手册中261至264页指令说明编写。

网友B:
去百度找些手册自己看呀···网上很多资料的

网友C:
SEGD是七段译码指令,是将源操作数指定元件的低4位中的十六进制数译成七段显示码的数据送入D中。SEGL是带锁存七段译码指令。

网友D: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72.html
七段译码指令SEGD,带锁存的七段显示指令SEGL
SEGD将源元件D0的低四位所确定的十六进制数(0~F)经译码后存于目标元件K2Y0中,以驱动七段显示器,目标元件的高八位保持不变.如例,Y0~Y6分别与七段数码管的B6~B0连接.如果要显示0则应该在D0中放入数据H0.
另外,现在都很少用七段数码管显示了.如果你要显示四位数就要7X4=28个数码管.成本上升.现在都在触摸屏上显示..而且没有多大的限制..显示数字.字母,中文都没问题..

网友E:
...学习了 感觉很浪费输出点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