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8):
昨天一台机器突然发病,原因就是一个步进马达丢步造成的,步进马达驱动器型号:PMD07CV,步进马达型号:PMM33HV2  .将发病的这台机器的位置模块,步进马达驱动器,步进马达换到别的机器上面发现都是好的,做货没有任何问题,再换回来还是丢步,查了一天没有找到问题出在那里,请步进高手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A:
会不会是负载过重?比如轴承、齿轮损坏卡紧等.另外检查下发病这台机器上设置的速度是否过高。
  • 下载积分:+2(smlx)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网友B: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你这台马达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你这台设备上的。检查设备的负载是不是太重了造成的,还有就是你看你的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 下载积分:+1(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你这台马达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你这台设备上的。检查设备的负载是不是太重了造成的,还有就是你看你的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今天下午我找个新马达空载接上,用手还是能感觉到有丢步,郁闷........我都没头绪了

网友B:
    是吗?空载都要丢步啊??这我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哦!!我再帮你想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我找个新马达空载接上,用手还是能感觉到有丢步,郁闷........我都没头绪了

    那你这样做,把你现在有问题的这台设备马达驱动器换一个现在能正常使用的驱动器,再来检测你的步进马达,看马达有没有问题,要是没有问题就是驱动器坏了,要是还有问题就是步进马达坏了。这样再做一下看看。要是还找不出问题,你就加我的QQ1093898073,大家相互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样做,把你现在有问题的这台设备马达驱动器换一个现在能正常使用的驱动器,再来检测你的步进马达,看马达有没有问题,要是没有问题就是驱动器坏了,要是还有问题就是步进马达坏了。这样再做一下看看。要是还找不出问题,你就加我的QQ1093898073,大家相互学习一下!!

    已经这样做了,我把别的正常做货的机器的位置模块,步进马达驱动器,步进马达都换到这台机器上,仍然有丢步,这台发病的机器的位置模块,驱动器,步进马达换到别的机器上面做货正常,现在只剩下控制电路没换了,控制电路我也检查了,没发现什么问题,都郁闷两天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这样做了,我把别的正常做货的机器的位置模块,步进马达驱动器,步进马达都换到这台机器上,仍然有丢步,这台发病的机器的位置模块,驱动器,步进马达换到别的机器上面做货正常,现在只剩下控制电路没换了,控制电路我也检查了,没发现什么问题,都郁闷两天了..........

    如果你都这样换过了,到别的设备上运行马达,启动器,模块都没问题。只能说明你这太设备的控制电路有问题了,你要向着个方向去找,只要不犯方向性错误,我想你很快就能找到问题的所在了。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设备也没有设备的电路控制图,现在只能靠你自己了。真的没办法帮你了!!要是可以你传一个图纸上来,我们共同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都这样换过了,到别的设备上运行马达,启动器,模块都没问题。只能说明你这太设备的控制电路有问题了,你要向着个方向去找,只要不犯方向性错误,我想你很快就能找到问题的所在了。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设备也没有设备的电路控制图,现在只能靠你自己了。真的没办法帮你了!!要是可以你传一个图纸上来,我们共同研究研究!!

    留个邮箱,我发给你那张图纸,PDF格式的

网友B:
    zhongzhou193636@126.com是我的邮箱!大家探讨探讨!!

网友C:
    线路是否有问题,更换连接线看看!

网友D:
    期待答案吧!学习一下呀!

网友E:
估计是干扰造成的。
把线换个位置,或单独拉出来。
看看附近有没有新的干扰源?
驱动器前面加个滤波器看看?

网友F:
我以前也碰到这问题,我的故障点是,电机到驱动器的连接线,断了一根,换新线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