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9):
谁有扩展输出口的模块,我想看一下图片,买一个大概多少钱,那里有得买.

网友A:
三菱的代理商处都能买到的
三菱

网友B:
没有这个型号的,只有FX2N-48ER或者说是FX2N-16EYR,你看你要什么的

网友C:
种类很多。看你要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型号的,只有FX2N-48ER或者说是FX2N-16EYR,你看你要什么的

   如果我要fx2n-48mr的plc增加输出 口 怎么搞 郁闷呀

网友D:
PLC最右边的那个扩展口上在串一个输出模块就OK了。

很简单的。FX2N-16EYR,增加16个输出点,够不够?

网友E:
对应用户手册有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最右边的那个扩展口上在串一个输出模块就OK了。

很简单的。FX2N-16EYR,增加16个输出点,够不够?

多少钱个 呀 那里有得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