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9):
工厂用的天车(有点叫行车),3T的,上升下降那个电机的刹车是什么原理?大致结构是怎么样的?有时候吊重物,会自动下降,需要调刹车,有点不懂,请指教!谢谢

网友A:
那个管上下运动的电机是散热这边是一个锥度的摩擦套,它和外面的橡胶套进行摩擦就刹车了。现在是你的摩擦间隙大了。你调节间隙是把外面的罩子取掉,用内六角扳手向电机的方向调紧固摩擦间隙就可以了,但是不能调太紧了,太紧了电机发热!!
  • 下载积分:+1(wslok) 优秀文章

网友B:
    应属弹簧储能制动,上电的时候,转子被拉动从而松开电机后面的制动圈,掉电时,转子在弹簧力的作用下,使转子移动,确保制动圈和电机制动锥体相合,从而达到制动的目的
  • 下载积分:+1(wslok) 优秀文章

楼主:
    感谢以上两位

网友C:
    建议楼主  查一下锥形转子 电动机  就可以搞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  查一下锥形转子 电动机  就可以搞明白了

网友E:
    引用楼主wslok于2010-04-29 09:40发表的 高手进,请教马达刹车的问题 :

    工厂用的天车(有点叫行车),3T的,上升下降那个电机的刹车是什么原理?大致结构是怎么样的?有时候吊重物,会自动下降,需要调刹车,有点不懂,请指教!谢谢

    这是最简单的机修常识, 调一下后边的螺帽就可以了

网友F:
    补充一下,天车也叫行车,专业术语叫:桥式起重机,有单粱和双梁之分.单粱行车通常是采用锥形转子电机,刹车原理前面他们已经讲过了.我来说说双粱行车的刹车,双粱行车的升降电机的刹车通常有一个专用于刹车的飞轮,靠两边的刹瓦抱住飞轮的方法刹车.原来的老式行车采用的是电磁线圈来驱动刹瓦松开,现在很多是使用液压推动器来松开刹车.
    还有先进的就是变频了,我没用过.
  • 下载积分:+1(wslok) 优秀文章
  • 下载积分:+1(fuy1118) 热心助人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补充一下,天车也叫行车,专业术语叫:桥式起重机,有单粱和双梁之分.单粱行车通常是采用锥形转子电机,刹车原理前面他们已经讲过了.我来说说双粱行车的刹车,双粱行车的升降电机的刹车通常有一个专用于刹车的飞轮,靠两边的刹瓦抱住飞轮的方法刹车.原来的老式行车采用的是电磁线圈来驱动刹瓦松开,现在很多是使用液压推动器来松开刹车.
    还有先进的就是变频了,我没用过.

    补充一下楼上的,上图片

  • 下载积分:+1(wslok)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fuy1118) 热心助人

网友A:
    楼上的真的是热心人哦!连图片都发上啦!!

网友H:
气氛很浓恰

网友I:
电机制动分三种,一是电磁制动,二是反接制动,三是能耗制动。行车一般上电磁制动和锥形转子电机自带刹车,由于转子是锥形,那么定子也是锥形,通电后,磁场不是垂直水平面,而是垂直锥面,那么电磁力也垂直锥面,这个力可以分解成水平力和垂直力,垂直方向由于轴承固守,它不会上下移动,而水平方向可以移动,这样它就可以把刹车片推开,断电后,弹簧又把它锁紧,刹车片松后,只要把锁紧镙姆调节一下就行了。
下载积分:+1(wslok) 优秀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