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来控制变频器用三菱FX2NPLC需要做哪部分准备工作

楼主(2010-04-29):
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试试用3A的模拟量模块来编一个程序,输入用4-20 MA,来控制变频器 ,以前我用过一个,是压力来控制变频器,输入也是4-20MA 的

网友B:
用三菱的还需要输入模块(采样信号)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A:
3A的本来就有的啊,它是输入输出模块,有采样的

楼主:
我编了个流量计控制变频器的程式但是还不行请高手帮我看看问题在哪
描述:请大家帮忙

网友C:
用PIUD调节